菜鸟求教:ORCAD里,不同VCC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0-05-13):
在capture做原理图时,VCC是默认不显示的,但是有些器件的工作电压时不同的,比如,mcu有些是3.3V,而那些器件很多事12V工作的,他们的代号不都是VCC吗?怎么去区分开来呢?

网友:
VCC33   VCC12V 类似这样的区分

楼主:
但是做封装的时候,那个电源脚是不显示出来呀
我怎么去连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而且VCC都是一个脚,负脚怎么接啊?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教程,然后想到怎么处理了,就是把那个隐藏的电源脚给显示出来,再个它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11):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教程,然后想到怎么处理了,就是把那个隐藏的电源脚给显示出来,再个它连线就可以了。

请问是怎么操作的把隐藏的管脚显示出来呢?搞了好久都不行了。。。

网友:
設定為紅色部分,就可以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