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DRC检查中总是报错 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

楼主(2010-05-13):
orcad 中DRC检查中总是报错 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当取消检查“report invaild package”即不会在显示warning,请指教????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请求支援!望不吝赐教

网友(2010-07-13):
提示是一个引脚连接了不同的网络,warning可以忽略的,不会影响设计!

网友(2010-12-02):
回复 网友A:

It seems you created a multi-gate connector part and manually assigned the designators as a reference. Edit the part and assign the pin# to the Number property (both Number and Name can be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