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的device file

楼主(2010-05-13):
一直在用allegro,但是没有用过orcad画图,现在转行做硬件了,必须要用orcad,关于orcad有些疑问
受困于device file,在allegro的help中device file是联系orcad和allegro的纽带,是不是没有device file就无法导入网标,或者导入网表也无法叫出零件。
device file是否需要做一个库,在env设置将devpath指向这个库才可以将零件正确的叫出。(其他的库都OK的情况下)
貌似建device库是一个相当痛苦的事情,对格式还有要求,所以在此一问
先谢谢了

楼主:
接着顶,听说现在导入allegro不需要device file,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用第一种方法生成的网络表不需要device file,用other生成的网络表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赶紧去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2012-10-15):
哪位大侠解释下啊

网友:
对device file详细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