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语法有关问题

楼主(2010-05-14):
    在写一代码中需要同时调用两个库文件: .lib  'lib1'    ;    .lib  'lib2'    问题是lib1和lib2是加密的,而且两个库文件中的模型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在运行过程中总是出现问题,请教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的话联系vendor改名字,一般我碰到这种情况就用一个lib,前提是假设同名的model其特性不会很大差异

网友:
    是的,如果楼主确定模型是一样的,就直接调用一个LIb就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