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转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DXF转过来的板框不是一个整体,就是outline是一段一段的对不到格点上,要把它搞成一个整体有没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你可以在 先选line 就是你的outline ,shape- compose shape .试试看。

网友:
sorry!刚才回复我看错问题了, 你是转DXF 的问题。 我也没遇到过此问题,实在不好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