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tium 原理图转Pads具体操作步骤

楼主(2010-05-14):
我把一个同事用altium画的原理,转到了padslogic 但在Pads那里转不了PCB,
是什么原因呢?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们,能否帮帮忙,告诉下转了Pads后要怎么做,才
不需要重新在Pads上画图,直接引用Altium上的封装??

网友:
1、用Altium输出PADS的网表。
2、再Altium的PCB或封装转成PADS格式。(这个可从EDA365网站上下载)
3、再回到PADS中直接导入网表。
4、若想直接引用Altium的原理图器件,都需重新编辑调整一下,才能用。

楼主:
在Altium上输出的Pads 网表,后缀是.NET吗 ,Pads导不了这格式,
是怎么导的?
    还有,4中的重新编辑,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1、用Altium输出PADS的网表时,生成的是.net  及.prt的文本,需把它们合在一个文本件中,同时,将后缀名改为.asc就可以了。
2、若想直接引用Altium的原理图器件,都需重新编辑调整一下,才能用。(同样需用转换软件转一下,同样在EDA365上可找到,但一般不建议这样用),用第一种方法就可以了。

楼主:
要怎么合呢??
我是把prt文件复制到net文件中,然后把后缀改成.asc,导入PCB后,掉了网络信息!
能说的详细点吗,送佛送到西哈。。!谢谢。。。

楼主:
怎样做才完全正确呢?我转是转成功了,但是丢了10几个网络信号,这样很让人担心饿,
求详细的正确方法,谢谢!!

网友:
1、这个最好,你可参考一下ORCAD输出的网表格式。
2、PADS中,有些网表导入出错,原因不外有2个:A、网络的命名不符合PADS的要求,可试换一个名字。2、PADS的器件封装PIN名与原理图中不一至。具体仔细对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非常谢谢Jacklufeng,已经成功把元件导到Pads上了,还有几个警告,没明白要不要紧
      Loading <C0402> from library
        Cannot assign value <SD> to attribute <Rules.Clearance.Board.Via>
        Error:   Number not found
        Loading <C0402> from library
        Cannot create attribute with name <Rules.Clearance.Board.Via>
Warning: Attribute of type Rules.Clearance.Board.Via not allowed for specified object
Loading <C0402> from library
        还有
         Too many decimal places in number
       *SIGNAL* PS _ C-
       *Bad *SIGNAL* ascii data line
       *SIGNAL* PS _ C-
       Too many decimal places in number
       *SIGNAL* LINE-OUT-R / AUD-RET-L
       *Bad *SIGNAL* ascii data line
       *SIGNAL* LINE-OUT-R / AUD-RET-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下我这样转是否成功了??

网友:
PADS自带的工具可以转,先把AD转为4.0的版本。用PADS自带的工具转就行了。转了后要自己修改一下,查一下错误。很多朋友不敢这样做,那是他们对工具软件的应用不熟对自己的电路不熟。本人常把PADS的PCB转成AD用。修改是一定要的。

网友:
T45524093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