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会PowerPCB要多长时间

楼主(2010-05-14):
我会使用protel布单、双面pcb,现想转行做数码产品的PCB,用PowerPCB,4层板以上,一般要多久才能学会?谢谢!

网友:
一周可学会
学精的话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楼主:
谢谢jimmy

我所说的学会是能出产品的那种,一周可以吗?

网友:
有师傅的话,一天就可以

网友:
我自己摸索的,2个多月orCAD原理图+pads layout PCB。基本功能会使用了,还需要继续努力。多谢论坛里的帮助!

网友:
谢谢jimmy

我所说的学会是能出产品的那种,一周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至少需要一个月。

网友B:
不用学,不用怕,你用这个软件设计你的板子,哪个地方不会了就找资料(在网上有很多),等你的板子化好了你也就学会了。

网友(2010-10-15):
引用 网友B:
不用学,不用怕,你用这个软件设计你的板子,哪个地方不会了就找资料(在网上有很多),等你的板子化好了你 ...

这个方法最实用,对着书学最慢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你自己的接受能力

网友:
    学会一两个月就可以,但要在速度上快又能做出成品就要花精力

网友:
    学习了2个星期,主要靠自己摸索,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
    路过,主要靠自己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态度。要是有人指点,1周够了;

网友:
    一周就可以动手画简单的板,之后边学边进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