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O,如何用?

楼主(2010-05-14):
我现在用的是orcad capture+pads2005 layout,然后画好原理图之后,导入layout。画了一遍之后,我想修改一下原理图,改后怎么跟新到layout?
上次发帖问了,得到那个“未嫁女”和”jimmy的提示,用ECO。
然后我刚刚试了一下,却不知道该怎么用。所以只好再发帖问一下,希望大侠们能指点一二。
我改了原理图之后,还是创建NETLIST.
然后到layout里,点ECO,却发现只有【write ECO file】【append to file】“ECO OUTPUT"这么几项,没看到有从原理图更新PCB的东西哟。

我重新生成一遍netlist,然后导入,如果是新加了元器件的话,导入可以。
但是我在原理图里删除了某个元器件之后,导入的话就没反应。
不知道该如何办呢?

我再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这么说的:
1.打开现有PCB Layout 文件,然后选中此设计的所有零件封装,将其保存在库中。(保证新
PCB中元件封装与原PCB能相同)
    2.打开原理图文件,(当然是ORCAD中打开了),输出修改后的原理图的网表(PADS格式
)。
    3.在PADS中新建一个设计(取名PCB_N),导入ORCAD中输出的网表,无任何错误后保存
此PCB文件。
4.打开原来设计好的PCB Layout文件(PCB_O),
先择TOOLs\Compare/ECO Tools 弹出比对对话框。原始文件选择当前文件(PCB_O);新设计文
件就选择刚才导入网表的那个PCB文档(PCB_N)。输出选项选择产生ECO文件,设置好ECO文件
的路径后名称后按RUN.生成ECO文件
    5.比对完成后,关掉设计文件。重新打开原有的PCB文件(PCB_O),选择导入 ECO文件
,然后选择刚才产生的ECO文件,导入PCB。
  6.导入PCB后,PCB文件中的网络连接就与当前原理图设计中的一致了。
但是我按照这个步骤做,却出不来,还有,第一步,保存到库里,不知道怎么做呢?
然后第5步,“选择导入ECO”文件是怎样导?是不是从“File/Import"里导入呢?

网友:
PADS layout 里点击eco选项后,弹出个对话框,【write ECO file】【append to file】“ECO OUTPUT"这么几项,然后点击ok,工具栏里的就会出现一些工具条,利用这些工具条可以删除添加元件及走线等功能。

楼主:
大侠们·····帮忙呀

网友:
    把新的原理图生成网表
    然后 打开PADS 导入你刚刚生成的网表    保存名为PCB1    然后关闭
然后把原先的PCB打开   在Tools里    COMPARE/ECO TOOLS          第一个选 你原来的的PCB保存路径
    第二个选 你刚刚PCB1保存的路径    第三个是比较后生成eco文件的保存路径   我一般都放在桌面  命名为1
然后点击run    导入ECO文件      是从“File/Import"里导入

网友:
    然后到layout里,点ECO,却发现只有【write ECO file】【append to file】“ECO OUTPUT"这么几项,没看到有从原理图更新PCB的东西哟。
   还不说
    这个你点的是ECO  Options  吧   是这个的上面一个选项     (*^__^*) 嘻嘻  希望这次可以帮到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未嫁女··
我刚刚去问过了我经理,他告诉我部门里有个PADS高手,以后可以请教他·······

楼主:
    话说,我刚来这公司没几天的
以前用的是protel99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慢慢学  一起加油哈

网友:
    女、未嫁
    好热心!不知道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人家之前说过了的,暗恋jimmy,但可惜,被身边的男朋友束缚,很是可叹!

网友:
    怎么扯到我来了

网友:
    哈哈 JIMMY太优秀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吓死人

网友:
    长的很吓人啊?

网友:
JIMMY確實很可愛

网友(2011-11-01):
如果只是更新原有的PCB图,经过compare/ECO后,其他不需要修改的器件也移动到原点了,怎么办?尤其是CPU动了之后,原来的走线也没了,要重新Layout好麻烦啊!

网友:
我还是不懂啊,有谁有详细资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