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rm板子做信号完整性分析的疑问

楼主(2010-05-14):
比如对其中的数据线做信号完整分析,但是有些数据线上连着NANDFLASH,网卡芯片,connect等,如果我单看CPU和sdram之间的信号,提取拓扑仿真的时候需要连着NANDFLASH和网卡,connect这些模型嘛,像网卡,CONNECT这些模型不怎么好找,我认为,这些数据总线当被片选给SDRAM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再片选给nandlfash了,是不是仿真的时候在拓扑模型中就不用接NANDFLASH等模型了,仿真CPU和SDRAM就可以了啊?

我做了一下实验,如果是当仿真CPU和SDRAM之间的数据线(没有加端接电阻,我使用的是atmel9261的CPU),信号还是蛮好的,再加上NANDFLASH和CONNECT(CONNECT的模型我不知道怎么加,使用的是默认的),信号就变得很差了。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仿真时从CPU到SDRAM的信号是蛮好的,但是从SDRAM到CPU的仿真信号就很差,怎么处理?

网友(2010-12-20):
实际上就应该仿真整个网络,而不是某一段. SI是综合效果,要的就是全程的,

网友:
按照IC供应商的DATESHEET去做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