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的outline

楼主(2010-05-14):
AD的outline是否可以做成0mil,这样在出gerber给板厂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譬如说:你的班子怎么没有outline(以前的同事有遇到过,allegro出gerber时候没有设置undefined line width)。感觉做成0mil比较精确。
在AD里面做连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在keepout层做,可不可以单独开辟一个机械层用来做连版,用机械层出gerber的时候在机械层的连版图板厂是否可以看到,不然又会有工程issue
做零件的时候如果需要做标识,比如说长X宽,pin pitch, 注意点,高度等。如果开辟一个机械层用来做这些标识,在PCB板上该零件会显示很大的一个区域,导致别的零件选择很麻烦(因为标识也是零件的一部分,标识所占的位置也是默认为零件区域)。那么这些标志该如何处理,别的方式表达这些零件的信息,别告诉我零件的描述框,太小了,而且不直观

网友:
1、AD的输出不能输出0MIL的线。GERBER文件会出问题,不要这样子用。
2、AD想输出拼板GERBER的话,可直接调AD自身有一个拼板功能。直接就输出拼板的GERBER文件。
3、拼板方法见附件

楼主:
超级感谢斑竹,你所说的不能输出omil的线,是说在出去出的gerber文档里面所有的0mil的线都被忽略直接delete还是说存在可以被板厂的人看见但是不能应用在制版系统。我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在PCB上做标识,如板子的物理大小,制版注意点什么的。panel的物理大小等信息。我的想法是选择一个机械层,我这些在机械层上的文字标识需要加粗到6mil吗

网友:
4楼的,回解如下:
1、在设计文件中就不要用0MIL的线,
2、PCB文件中,一般用机械1做为板子外形尺寸,你可在此层板边外,标注板子尺寸信息。
3、在设计文件,不论是辅助信息,还是设计布线,最小宽度都应最好在4MIL以上,这是一个好的设计习惯(否则文件在设计一段时间后,可能出现在整板显示时,图形会缩得很小,即板外存在东西,但你放到最大,也看不到是什么)这样,将导致不到正常输出GERBER文件。

楼主:
4楼的,回解如下:
1、在设计文件中就不要用0MIL的线,
2、PCB文件中,一般用机械1做为板子外形尺寸,你可 ...
引用 网友A:

    了解,@~@呵呵,获得答案很开心,非常感谢

网友(2013-11-05):
受教了啊。。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