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制器件和diff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1.怎么复制器件并将其相对于原器件左移100mil
2.diff走线可否单根走,因为一般diff走完后要单根走以保证两根线等长

谢谢高人先

网友:
2,按住ALT 就可以单根走线。

网友:
1,复制器件好象不行把! 重新调器件倒是可以。既然如你的器件要向左移动100MIL   则在KEYIN  里面输入 : mr dx=-1000 u1  假如你这个器件是U1

网友:
1,复制器件好象不行把! 重新调器件倒是可以。假如你这个器件是U1 ,要向左移动1000MIL   则在KEYIN  里面输入 : mr dx=-1000 u1

网友:
你可以在place模式下查看器件的属性,坐标那里勾选“相对”,然后在坐标的框框内输入你要移动的距离,如-100,器件就会左移10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制器件是可以的,我试出来了,edit里面有个circuit move&copy就可以
    按着alt键也没法单根走啊,我用的是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1、你说的那个是相同电路复制
    2、差分线单走先按F3,再按Ctrl,然后按着Alt不放,单击想要单走的差分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