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igxplorer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在用sigplorer设置相对长度时,出现有的net设置显示为红色,经检查,是结构有所不同,如下图

像如此这样接收和发送端多上下拉电阻,是不是用sigplorer设置会有问题,sigplorer设置是不是严格要求net结构一样,
怎么才能让设置不出错
此外我对结构相同的net进行设置时,部分net也显示为红色,如果单独对出错的线设规则,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实在不清楚sigplorer设置中有些什么限定会导致失败,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sigplorer设置,是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的,有时候整的我也很郁闷,尽量不用这个设置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个设置要求结构严格一样呀...

网友:
拓扑要求一样
不一样的就单独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