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中的焊盘怎么更新

楼主(2010-05-14):
我现在用allergo 16.3制作一个双排的插针,设计完成后入下图:

在检测时发现焊盘设计有问题,我用Pad—Designer更改了焊盘数据库,可不可以不删除封装库中的焊盘,而直接使用更新(类似与UPDATA)这样的命令更新焊盘么?

楼主:
刚刚有发现一个问题,好像我在Pad—Designer更改的焊盘,重新保存,我在放入PCB edit还是原来那个焊盘,没有变化,但是我在Pad—Designer中另存这个焊盘为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再在PCB edit中放入中新的焊盘,就是改过了的。
这样要怎样才可以更新啊,急!!

楼主:
解决了,不可以直接使用Pad—Designer更改焊盘,是在PCB EDIT 下 Tools>>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打开Padstack
在options中选择要更新的焊盘,在edit

就可以打开Pad—Designer,再在Pad—Designer中更改你要更改的焊盘,修改完毕后,再file>>update Design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焊盘更新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