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怎么分析Hyperlynx 仿真出来的波形??

楼主(2010-05-14):
3金币
比如仿真的网络是,FPGA  和DDR2之间的网络,仿真出来的波形,
要取哪些重要的参数作分析呢,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网友:
可以看信号的好坏,还有时序的情况。也能看emc

楼主:
我知道这些可以看,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才算是满足要求??

网友:
如果是时钟Clk网络,主要看波形的单调性问题,是否跨越电压门限(采用8.0版本容易查看);
还有调用频谱分析仪分析时钟的EMI辐射问题,是否超过设定的标准限制。
如果是数据信号,看波形的反射和振铃问题,是否超过datasheet上给的噪声容限;
当然DDR2还须考虑时序问题,但是Hyperlynx 仿真时序不是很方便。

网友:
如果是时钟Clk网络,主要看波形的单调性问题,是否跨越电压门限(采用8.0版本容易查看);
还有调用频谱分析仪分析时钟的EMI辐射问题,是否超过设定的标准限制。
如果是数据信号,看波形的反射和振铃问题,是否超过datasheet上给的噪声容限;
当然DDR2还须考虑时序问题,但是Hyperlynx 仿真时序不是很方便。
欢迎拍砖补充!

网友:
同样迷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