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ogic设置电源问题

楼主(2010-05-14):
在用logic放置电源后,默认的是+5V,如果改成别的电压,例如+24V,在生成网络表的时候老是提示网络名错误。查看pcb文件网络没问题,这个是不是pads的bug?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

+24V
Sheet 1      X1700  Y7000  - Power  Symbol used for net: +5V

网友:
    虽然也不怎么清楚,实在不行自己设计个电源符号吧,之前看过jimmy发过这教程,一时找不到网址,这里直接给你传个吧。 PADS

网友(2012-06-28):
    太谢谢前辈们的指点了,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2012-10-18):
    太谢谢前辈们的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