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过孔

楼主(2010-05-14):
在BGA焊盘上进行过孔,要将过孔放置在BGA焊盘的正中心,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如果将设计删格设置的很小,对位很准确后可以放在中心上,但不方便,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有些什么技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在正中心?

楼主:
怎样用快捷的方式放在正中心呢,慢慢对吗?把设计删格设置0.001MM?

网友:
用router扇出时就把过孔fanout在中心嘛

楼主:
那是不是走BGA走线时,要在ROUTER中去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弄明白了!BGA扇出时可在ROUTEL中进行,完后也可再回到LAYOUT中布线,这时可省掉在LAYOUT中进行BGA的手动增加过孔,版主,我说的对吗?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具?每个工具方法不一样。

楼主:
PADS,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