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的design properties里layers和layer biasing选项卡有何区别?

楼主(2010-05-14):
如题,layers和layer biasing选项卡的设置有什么分别?使用router的时候是否只需要在一处做好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层面配置Layer Biasing
设置允许布线的层面。可以在Allow Routing列选择各个层面是否可以用于布线

层面Layers
Layers选项卡是设置层面的配置参数。
Route 在此列可以选择允许走线的层面。
Direction设置走线方向。
Cost 列是设置层面布线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