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 ] Polar SI9000 過期待解

楼主(2010-05-14):
請問大蝦們這個問題如何解?已經卸載再重裝多次都是一樣。因為過期,所以都無法計算,使用 Win XP64 OS。
1. 執行 SI9000 出現

2. 再來出現,如下圖

3. 若要重新指定 license, 出現如下錯誤

4.

网友(2010-06-25):
哈哈,前几天在论坛下的,没有过期

网友:
我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虽然我也是按照2楼说的地址下载的,还是破解不了。

楼主:
這個應該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不知軟件到期後在我的電腦上留下什麼標記,即時卸載重裝,也是解不掉。再頂一下,看看有沒有人解過,幫個忙吧,謝謝!

网友(2010-08-03):
卸载后可以再把注册表中的信息清除就可以了

楼主:
卸载后可以再把注册表中的信息清除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刪過,但是重裝以後還是一樣,

請問要怎麼刪呢?如何做可否教導一下,謝謝!!!!

网友:
我的是强行破解,终于能用了

网友:
自己的机器碰到和lz一样的问题。是在本论坛下载的SI9000。
清除注册表信息也不行。

又在办公室里其它的计算机(以前未安装过SI)上安装,也报同样的错。

8楼的tx,怎么解决的? 能写清楚一些吗? 谢谢!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B:

您好! 请问现在破解了吗 ?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种情况 !  能否教教在下 !  谢谢哈!

网友:
杯具了,我下来还没用过的,还不知道怎么用,有没有使用教程可以下啊。求解

网友(2011-05-18):
高人都哪去了啊,我的是6.0版本的,也过期了,那位提供下啊,怎么修改呢
这个是到2010年的,还有到2011年得,那位帮忙改下吧,改到2111年就行了
License,thanks long:

FEATURE SI9000e POLAR 500000000 01-jan-2010 uncounted ED13C4B3C151EA86BD23 VENDOR_STRING="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255" HOSTID=ANY NOTICE=LONG SIGN=EC66C3102CB2574A

网友(2011-10-25):
    已经经过几个小时的理解解决这个问题,把那个SI9000.LIC文件用看文本软件打开后另存为同样文件名把原来日期为2007年的变成当前日期我是现在2011.10.25号,然后把这个文件copy到安装目录programm\polar\licences的文件夹下运行成功。

网友(2012-03-16):
    我发个帖,关于Polar SI9000 v7.1安装破解详细过程,能用!这个问题解决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7651-1-1.html

网友C(2012-08-04):
    非常遗憾的是,依然不能使用,有谁知道这跟win7 64位有关系吗?前段时间在32位的上面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遗憾的是,依然不能使用,有谁知道这跟win7 64位有关系吗?前段时间在32位的上面还是可以的。

可以确定跟win7 64位有关。

网友:
    有谁能提供最新版的吗?听说最新的11.04已经发布了,有谁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D(2013-01-15):
我也是这样,后来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下载个Process Monitor,然后打开Process Monitor,接着打开si9000,然后搜索POLAR_LICENSE_FILE,看看在注册表哪个位置(我的是在HKCU\Software\Classes\VirtualStore\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FLEXlm License Manager\POLAR_LICENSE_FILE),新建POLAR_LICENSE_FILE,并指定lic的地址。

网友(2015-06-12):
    结合另外一个帖子发的到2038年的license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8-06-25):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后来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下载个Process Monitor,然后打开Process Monitor,接着打开si9000 ...

多谢,我这破电脑就你这个方法管用

网友(2019-05-17):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后来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下载个Process Monitor,然后打开Process Monitor,接着打开si9000 ...

终于找到了适合我的电脑的正解,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