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为什么要把建封装搞那么麻烦,各位发表一下看法?

楼主(2010-05-14):
allegro建个封装巨麻烦,问问各位,cadence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有多个PCB软件操作经验的同行想过吗?

网友:
对于大公司来说,这不叫麻烦,这叫规范,正规

网友:
封装一点都不麻烦。焊盘才麻烦

网友:
protel简单是简单,看你要怎么想喽~我就觉得allegro很正规

网友:
2楼说的对,规范,大公司有专门的人建库。

其实麻烦倒不要紧,关键是常用器件做一个库提供给大家就好了,比如那些jedec标准的元件,常用接插件,晶振等。

网友:
麻烦又麻烦的好处,把封装建好了,它的各个属性的功能也就属性了,出GERBER的时候不容易出错

网友:
这个也不麻烦吧,习惯了就好,这样比较严谨准确

网友:
Allegro的封装是非常棒的,我们公司设计的封装库都把原件的尺寸标在封装上面了,你说这样 的话,我们去调用封装,还会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