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9261 仿真疑问

楼主(2010-05-14):
这是其中一条数据线的仿真波形,为什么电压就只有1.8V呢,是模型不对还是其他问题呢,但是地址线仿真出来的电压有3.3V的,9261的电源也没有1.8V的,只有1.2和3.3两种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cadence 15.7

网友:
检查下IBIS模型,有的时候一个IBIS模型里会有多种封装的模型,特备是按功耗来定封装的IC.

网友(2010-08-26):
很有可能是你的模型的问题,当然不一定是CPU模型的问题,还要看的SDRAM的模型,看看是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