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可以使用不同的字体吗

楼主(2010-05-15):
在用allegro在丝印上写字的时候,总觉得缺省的字体太土了,我想用Verdana或Times New Rome这样的字体。请问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有谁会的.

网友:
当然可以,setup->design parameters->Text

网友:
LS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
4L说的那个软件?

网友:
不好意思,搞错了,那个是改字的大小,不是改字体

网友:
楼上正解,setup->design parameters->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