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问题

楼主(2010-05-15):
右下角的敷铜区域怎么敷不上铜皮呢?要是不指定网络倒还可以敷上,制定网络之后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是你自己画禁止敷铜区域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啊,属性就是copper pour啊,我的目的就是要在次边框里敷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打不开你的文件,是不是优先级设置的问题?

网友:

    copper pour 在TOP 层,但是TOP 层该NET 没有走线, 所以不能铺.可将走线改在TOP.就可以铺了.或者 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