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5.7紧急求助----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error!

楼主(2010-05-15):
今天重新还原了一下电脑,重装了一下cadence allegro 15.7,启动capture 和 pcb editor是,提示:

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Runtime Error!
        Program :D:\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capture.exe
        R6034
        An application has made an attempt to load the C runtime library incorrectly.
        Please ccontact the application's support team for more information!

想了一上午办法,没哟解决,请求大家的帮忙,感激不尽!

先行谢过了!!!

PS:window xp sp3

楼主:
我自己搞清楚了,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一般做硬件了同仁电脑里都少不了quartus,如果此时再安装cadence allegro,则就要注意quartus和cadence allegro 再系统环境变量的位置。quartus的系统环境变量path值为%quartus_rootdir%\bin;
则一定将它放在cadence组件环境变量path值之后,如此则两者相安无事,否则就会出现上述情况了!

网友(2010-09-04):
我装的是16.3版本,我电脑上没装Quartus,也是同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我装的是16.3版本,我电脑上没装Quartus,也是同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现象,是在启动librarie 浏览器是出现的,电脑也没装Quartus,重装也不行,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整系统环境变量的位置

网友:
    刚刚学,建封装真是烦

网友(2011-11-09):
    我用的也是16.3,也出了这个问题!
通过修改Path中变量的次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