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手工设置坐标原点的功能么?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0-05-15):
allegro有手工设置坐标原点的功能么?请各位不吝赐教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绘制焊盘时,想把原点的位置设置到绘图区中央的某个位置,能做到么?

网友:
这得在你设置drawing size时自个儿计算一下了哈!

网友:
本论坛有SKILL程式,你找一下!

网友:
16.2 16.3可以 不知道你的版本是多少,低版本可以找skill

网友:
只有16.3的才可以手动自定义原点。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真不少啊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0-08-04):
回复 网友A:

    请问16.3中该如何让设置呢?

网友:
看来还是高版本强大啊,俺一直用15.5

网友:
    你先看一下你想设置为原点的那点的坐标(x,y),drawing size里下边的2个空格里可以设置对原点的偏移。将x填入左边的空格,y填入右边的空格,确定即可。

网友:
    16.3直接在move original输入要设置成原点的坐标就可以了,确实很方便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谢谢EDA365!

网友:
    哎,要能像protel中,直接快捷键点哪,那就是原点就好了

网友(2011-06-01):
    16.5在setup中有直接的命令change drawing origin,然后就是点哪,它就设置到哪.

网友(2011-07-28):
    16.5在setup中有直接的命令change drawing origin,然后就是点哪,它就设置到哪.
这个就很牛

网友:
    16.3/5在setup中有直接的命令change drawing origin,然后就是点哪,它就设置到哪.
这个就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