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致命时间错误

楼主(2010-05-15):
(图片)

楼主:
我在使用 PADS2007 SP4的时候,画的板子突然出现pads2007 Router Fatal run-time error,致命时间错误。然后关闭了,这个问题我也认了,PADS2007就有不稳定,但是,我之前保持的几个文件也都打不开了,提示文件无法读取,在论坛上找了很久,居然没有问遇到这个问题,真是怪哉,难道你们都用的是PADS2005不成,另外,我的PADS2007还有个元件库错误,特别是打开原理图中的库,提示出错对话框,点几次确定,又可以打开库,也是不知道怎么办,别说我PADS2007没装好,我可是先用便携版,后来又安装了600多M的完整版SP4都是这样的问题。
  希望大家讨论下。

网友:
不要在logic和Power PCB同步的时候走线 修改元件封装等。不然就会出现你所遇到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文件损坏的情况。
最好避免这种问题的方法:同步以后disconnect.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layout时打开DRP,也会如是!logic同步pcb时更严重。

网友:
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
这个问题我经常在做PCB改板时遇到,后来在改板导入ECO以后,把灌铜的区域给先删除,等改完线再重画灌铜的区域,这样的话就几乎没弹出过这错误了,不过偶然还是会出现,具体原因我都怀疑是否是2007版本的本身存在的BUG。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估计是2007 的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