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layout 问题

楼主(2010-05-16):
最近接触protel layout  ,在导入网络表后为何有一层红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  每页SCH  生成的 ROOM      里面的器件跟ROOM  连成一个整体  ROOM   移动  器件会一起移动   在AD里用处还没蛮大的  99似乎没多大用处   可以直接删除掉  免得还报DRC  问题  看着难受

楼主:
请问版主: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法不让它产生?

网友:
在原理图中设置一下,不产生room,工程\工程参数\class generation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建议 这个还是不要去掉  因为这个对 布局有很大的帮助   一页SCH  就会产生一个ROOM    而且 如果用于 多通道设计的话  用处就更大了  如果你不想要可以在更新的 时候  不勾选啦

网友:
支持下上面两位美女

网友(2011-04-30):
删除就是。。。

网友:
以前一直没用这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