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页Hilight和分页move零件

楼主(2010-05-16):
各位高人,有没有分页Hilight和分页move零件的skill?我们以前公司有个可以分页Hilight和分页move零件的Skill,在layout的时候很有用,但是是加过密的,现在离职了,用不了了。

网友:
论坛上就有分页摆放的呀,分页高亮手动就OK呀,很简单,打开某一页,全选,右键编辑属性,选Part部分,去位号那一栏,复制整栏到一个文本文本,OK后,在allegro里点以list的方式高亮不说OK啦!或以list的方式移动都可以呀

楼主:
你的方法或许可行,但是和我说的那个Skill比起来,效率简直可以用不可同日而语来形容。

楼主:
我可以把如何使用传上来,让大家看下它的强大功能

网友:
楼上的不厚道~~

网友:
我还真没见过在OrCAD Capture里面使用skill的呢,一直以为只有在pcb editor里面才能用,希望能多多了解,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2010-06-22):
好期待有这样的,因为在布局的时候,都要一部分或者一页来分开布局。

网友:
ctry5 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2010-07-25):
hao qi dai o

网友(2010-09-20):
参考楼主提供的说明,在下写的程序,请各位参考

不过在使用"个别"放置/移动的程序时,要注意中断结束的问题。若不依程序中断,会导致board file关闭(请见说明)

附檔:setbygp.zip,包含程序与说明。解压密码:setbygp

选择"全部"放置或移动时,并不会依大小分开放置,而是将所有零件迭在同一坐标上,而"个别"放置或移动时,是利用axlDynamicsObject来取得零件的外形,供使用者放置时参考

网友A:
请问楼上的,怎样得到一个零件的大小?我在placement的时候无法知道零件大小,就没办法定位零件的坐标

网友(2011-10-20):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怎样得到一个零件的大小?我在placement的时候无法知道零件大小,就没办法定位零件的坐标

呵呵!~想到办法了没,想到方法介绍一下方法啊。

网友(2018-09-15):
如果这样实现  速度快不少啊

网友(2021-09-24):
试试这个: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04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