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7的过孔和走线间距

楼主(2010-05-16):
打过孔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我每次打过孔的时候总是喜欢打上很多,排的也很乱,像芝麻一样板子上盖满了.看到有的同行只打几个,而且上下左右排列的很整齐,
这样只是为了美观吗?过孔是不是打的越多越好?
另外,对于走线的间距控制问题,我走线的时候总是一会儿密一会儿疏的,看起来很不好看,也影响了地的铺铜.对于设置走线间距有什么
诀窍吗?
还望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tool-option-via pattrens设置,pcb中选择sharp,右击选择via stitch,ok

网友:
    设置栅格  可以左右排列的很整齐
过孔是不是打的越多越好  也不是 走线的时候用Router 拉会好些  影响地的覆铜  这是靠自己个人布线的习惯   有良好的习惯就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