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板

楼主(2010-05-16):
手机板一般都是用什么板材?FR4可行吗?

楼主:
谢谢版主!如果是6层板,每层板的铜厚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
应该用改进型的FR4,现在都是无铅的了,要求比较高.

网友:
谢谢版主!如果是6层板,每层板的铜厚设置多少合适?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板厚多少。还有阻抗控制,内层常用1OZ,表层用0.5oz+p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