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在PADS中修改封装?

楼主(2010-05-17):
pads中我想把0603封装的4个电阻改成0402封装的排阻?应该如何改呢?我是新手,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选中你要更改封装的器件后,右键,edit decal,进入封装编辑界面,file->open new decal,调出0402封装,退出,应用.

网友:
记得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select.

网友:
用ECO 模式的change component 替换也可以

网友:
JIMMY,这样更改只会更改该元件的封装,不会影响到原来的封装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QQ是多少?

网友:
回复  jimmy

    你的QQ是多少?
引用 网友B:

    哦···又一jimmy fans哟
哎···
那个那个谁呀,你有竞争对手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呀    你还真是空呀

网友:
    选中你要更改封装的器件后,右键,edit decal,进入封装编辑界面,file->open new decal,调出0402封装,退出,应用.
    还没这样用过,呵呵。

网友(2011-07-13):
    这样有问题的,edit decal,进入封装编辑界面后,所有用干这个PARTS的都改变了。而且值也改变了。所有的值都要重新填回去。

网友:
    确实存在问题,如果你的PCB里有0402的封装,就会提示需要更换封装名

网友(2011-09-26):
    直接双击就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