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由PADS转Expedition后,它的覆铜在Expedition中怎样才能恢复正常?

楼主(2010-05-17):
近几天闲下事来,做了个pads转Expedition格式转换,可是在PADS中已经覆好的铜皮,到了Expedition中却乱套了,听同事说PADS转成Expedition后的铜皮不再是plane shape,而是Conductive shape了.自己摸索了半天,在Draw Mode模式下怎么着也不行,想删除它重新覆也不行,没招了,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draw模式下把铜皮的属性改成plane shape就可以的,conductive shape属性是可以改的,选中要修改的铜皮,在属性最上面一栏显示的是conductive phase,选中这个栏目然后将其改为plane phase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导,已经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
另外,我再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当我在Expedition中开启了CES,并在其中设置了相关的规则,此时没有原理图(反向标注用不了),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些规则加入到当前的工程中去?

网友:
你的工程是从pads转过来的吗?如果是的话,开启了ces就不能反标了,这是个限制,也许是可以反标的,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方法

楼主:
嗯!
这个工程文件是从PADS转换过来的,目前还是因为对EE2007.7这个版本不熟悉,特别是操作流程方面.
现在就想通过对一部分事例的操作,尽快为后面的新工程做好铺垫,.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EE2007.7的相关资料太少了,英文的也难得一见,有的还看不懂,,,"rx_78gp02a"你是怎样熟悉这款软件的呢?

网友:
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看help文件,虽然这样,还是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需要自己操作的时候自己体会,布板软件有很多相同的特点,照着一个软件学习另外一个软件会很快的

网友:
pads和ee同样都有dxdesigner,如果你以前用的是dxdesigner会少很多工作量的

网友:
mentor中Expedition试什么意思?

网友(2010-09-20):
chenshiqi906 ,你好,能不能和你联系下,关于这个转换的问题想请教,我的联系方式已经站内短信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