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llgero如何消除未Snap to connect point 布线的虚线

楼主(2010-05-17):
请问 allgero如何消除未Snap to connect point 布线的虚线
我这有个板子里有异型PAD ,建PAD的时候把原点放到想布线的地方可是到Brd里仍旧捕捉的是一个角端点,
所以我只好布线时把Snap to connect point 消掉。可是虚线未消掉 哪位大虾教下小弟~谢谢。。。。。。。

网友:
用同一网络铜皮照着按键封装外形再描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真抱歉 不大明白whb3103536“ 用同一网络铜皮照着按键封装外形再描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做一个和你封装一摸一样的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