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用宽而粗的走线来降低线路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楼主(2010-05-17):
为什么说较宽的走线,能够降低线路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这就好比粗的绳子,能够经受更重的外力拉扯一样!
用绳子拖东西,细的绳子比粗的绳子勒手!就是这个道理!
线越宽,横截面就越大,单位时间跑的电荷就更多···电荷自身感觉到的阻力就更小。(手感觉的勒手力也更小)

楼主:
那为什么说他“降低”了线路阻抗?

网友:
线路阻抗与长度常正比,
与截面积成反比,
R=ρL/A

网友: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电流就像是水,电路就像是管道
管道太细的话,阻碍就比较明显,水管越细(线路细)的话,水压(电压不变)不变,水流(电流)就越小,阻碍就比较明显.....同理抗干扰能力也很容易理解

网友:
我认为关键在于宽的走线电感效应小,对于高速数字电路来说,减小电感效应更为重要。

网友:
阻抗不是说跟长度无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