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拼板, 如何添加工艺边和邮票孔?求助

楼主(2010-05-17):
拼了板但不知如何加上工艺边以及板与板之间的邮票孔????

是用add-flash,还是用add-Via,还是用Add-padstack???

当用add-flash时,只能添加一个象贴片焊盘一样,又不能改变大小,用后面两个一单击就会报警,根本添加不上,烦请高手解答一下....

工艺边是否用add-border,又如何添加呢?在哪个层呢?

网友:
    复制进去吧

楼主:
    谢谢斑竹的热心帮助,斑竹的意思是边框和邮票孔就是用2D线作的吗??不太明白,我复制进去后却把TOP层给换掉了??

我还想问的是mark点怎么加呢?

网友A:
    里面都有:

    谢谢斑竹的热心帮助,斑竹的意思是边框和邮票孔就是用2D线作的吗??不太明白,我复制进去后却把TOP层给换掉了??
EDA365论坛网EDA365论坛网
我还想问的是mark点怎么加呢?

1,你可在PCB中的drill drawing层绘制工艺边和邮票孔。
2,你用CAM350导进后,复制到你的光绘中去,工艺边可长可短,邮票孔位置也可灵活移动。
3,MARK点在PCB中加。也可通知板厂帮你加。

楼主:
    谢谢斑竹!因为PADS只能做一个边框,怎么去加呢?
而且我做的板是不规则板,板又小,只能拼板,其实这些活是可以给板厂做的,如果自己能做的话,想拼出自己满意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分享。。

网友(2012-07-09):
引用 网友A:
    里面都有:

    谢谢版主!我正在学习cam350拼板,几乎找遍论坛也没发现有完整详细的拼板资料,关于350的使用问题,很多提问帖都没有人解答,版主能否帮忙收集一些详细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都有:

版主,这些定位孔,MARK点还有邮票孔导入350之后,应该放在哪一层呢?还是放在会自动新加的那一层?

网友B:
    版主给的数据中,mark点的样式,不合快捷的规范。mark点周围区域不需要绿油覆盖。

网友C(2012-10-31):
引用 网友B:
版主给的数据中,mark点的样式,不合快捷的规范。mark点周围区域不需要绿油覆盖。

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手动添加工艺边,mark点和定位孔的做成方法都不会。哪位好心的大哥能不能做份详细的操作资料啊?拜托了

网友:
    先把CAM350用熟。。。。Allegro中也可以拼板。。。

网友B(2012-12-10):
    我拼了几次板,自己写了份教程,入门还可以看看,有需要的联系我,252626658@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手动添加工艺边,mark点和定位孔的做成方法都不会。哪位好心的大哥能不能做份 ...

我这儿有一些简单的资料,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B:
我拼了几次板,自己写了份教程,入门还可以看看,有需要的联系我,

我也在学习拼板,可否传一份资料共享一下

网友(2013-08-27):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我这个拼版还需要哪些工序要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都有:

5和6导入进去之后就是如图所示,请问怎么进一步操作,谢谢!

网友(2013-12-31):
盼有人出来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拼了几次板,自己写了份教程,入门还可以看看,有需要的联系我,

needcash@126.com
    谢谢LZ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B:
    我拼了几次板,自己写了份教程,入门还可以看看,有需要的联系我,

我也在学习拼板,可否传一份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拼了几次板,自己写了份教程,入门还可以看看,有需要的联系我,

我也在学习拼板,可否传一份资料共享一下!谢谢!kotiowu@sina.com

网友:
    我也在学习拼板,可否传一份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wangaxing123@163.com

网友(2015-07-14):
    下不了,什么情况?

网友(2020-11-23):
    分数不够

网友(2022-05-10):
    看一看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