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allegro与capture原理图同步

楼主(2010-05-17):
如题,请教如何实现allegro与capture原理图同步?刚刚搜索了一下群里这些类型的文章,但是总体来说我还不是不知道怎么操作,都说得非常的简单,有的是同时打开capture跟allegro就可以同步了,然后在原理图在点一下元件,再按下shift+S就可以高亮allegro的元件了,但是我操作之后不能实现同步的,我有些不明白的是,让两个图同步起来不需要在原理图或者PCB上点一下什么连接的按钮吗?如果需要这些连接的操作,那是怎么操作呢?我刚刚学allegro,所以很多东西不像高手一样一点则知,所以请高手们给个比较详细的操作步骤,谢谢了!

网友:
在capture先设置,option-preferences-miscellaneous,在对话框中右下方选上Ena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就可以同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总是说这样子就可以同步了,但是我操作起来总是同步不起来,我同时打开了原理图跟PCB文件,然后按楼上说的方法设置了,其实默认情况下就已经是这样子的设置了,所以我根本也不需要设置,然后我点一下原理图的元件,我再到PCB板去看,并没有看见有元件被选中,论坛上也有高手说,在PCB不做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点一下原理图的元件,之后按下shift+S就可以高亮PCB的元件了,但是我试了,也是没有发生预期的效果,所以我还是很不明白怎么同步。

网友:
打开原理图和pcb,在pcb里display/hilight后在find页面选中symbols,然后在原理图里右键选中selection filter里只选parts。然后在原理图里框选器件,对应pcb中器件就可以高亮

网友(2011-05-26):
16.3不行

网友:
可以呀,我刚都试了,上面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
PCB得是从原理图生成的才行

网友:
我也试了下,也不行。
pcb是从原理图中生成的,option-preferences-miscellaneous 也设置了,
     是不是软件的原因呢?

网友:
所谓的同时打开应该是原理图和PCB都要从project manager里面打开吧

网友(2012-01-07):
    "project manager"请问在哪里打开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总是说这样子就可以同步了,但是我操作起来总是同步不起来,我同时 ...

只有第一方导网表 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