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正反面BGA完全重合

楼主(2010-05-17):
请教PCB的正反面相同型号的GBA芯片完全重合会有什么致命的影响。
看到freescale有块儿板子的DDR的芯片在PCB上是正反两面完全重合的,其实内存条也是,但问了加工厂,说最好不要,无法返修。
我有几个疑问:1.正反面都有BGA的话芯片是怎么焊上去的,好像BGA是没有办法粘上去的吧,如果加热,反面的BGA不是就掉下来了?
2.如果可以加工,那么返修是不是可以采取相同的办法?
希望达人多多赐教。

网友:
可以,没事的

网友:
能不能讲讲具体的实现方法?

网友(2010-07-03):
    同顶,想听听。

楼主:
    我问了加工厂说贴片不是问题,问题是返修时不好搞,望知情人士多多指点。

网友(2010-12-16):
    贴片焊接正反面是用不同熔点的焊锡,所以没问题,但是返修的时候怎么控制风枪的温度啊?很容易两面都掉了。感觉是这样,我也没拆过。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吧

网友:
    点胶可以实现,10吋笔记本里就是这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