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器件网络 差分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0-05-17):
有两个网络组成差分信号 但是这两个网络都跟A\B\C三个器件相连 但是我只想A和B的的网络组成差分 不知道该怎么设差分信号

网友:
你可以先把两个网络设置成差分,然后把A和B的网络走线,走完之后,再把差分取消了,接着走B和C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