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allegro的封装库改为proE识别的库?

楼主(2010-05-18):
请问如何将allegro的封装库改为proE识别的库?想做成3D的器件,将两种软件结合起来,不知道在库的模式下如何转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proE是什么东东?
楼主介绍下!

网友A:
先输出为dxf,再用cad软件转换为iges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29):
引用 网友A:
先输出为dxf,再用cad软件转换为iges就可以了

望高手详解!

网友(2013-01-18):
在proe中添加.map文件,在.map文件里将3维模型和封装对应

网友:
操作比较复杂,你从网上查一下ECAD-MCAD协同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