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上加汉字体重显著增大

楼主(2010-05-18):
今天给公司做个PCB的模版,上面有一堆汉字,汉字使模版文件的体积特别巨大,接近6M,删除汉字以后,只有91k
仔细琢磨了一下,不停的删除汉字,知道最后一个汉字之前,文件的大小少有减小,基本不变,>5m.一删除完最后一个汉字以后,体积马上减小到90k+
尝试用非ture type加英文,体积无明显变大,大约为280k+
AD在加汉字的时候要加载一个文字库吧,觉得@~@

网友:
无所谓吧,在出Gerber时,文件就会变得很小了。

网友:
AD  添加汉字 不需要加载库   直接 PS    修改属性设置   直接输入中文就可以了

楼主:
AD  添加汉字 不需要加载库   直接 PS    修改属性设置   直接输入中文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释体积突然变小
    你饿做法是否可以理解为:PS文字,改变为位图导入PCB 吗,感觉自激的理解有偏差,可否再详细些@~@
    谢谢

网友:
保存的时候换ASII格式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