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封装时怎么让落入焊盘上的丝印层的线更加焊盘自动裁剪

楼主(2010-05-18):
刚刚画一个功率电感的封装,有2个焊盘,画丝印时画了一个外框和一个内部园,而这个外框和圆的部分线落入了焊盘上,能否让落入焊盘的线自动裁剪呢(根据焊盘的外形),这样就不要自己计算坐标避开焊盘。
还有问题一个问题,如果丝印层有线落入焊盘上,在做出来的板子上,是否有白色丝印在焊盘上

网友:
自己画封装时切掉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切掉,flysky 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不用删。
Auto Silkscreen时会把落在焊盘上的丝印删掉。

网友:
edit/delete,点击鼠标右键选cut,在find页面选择lines,然后点击要删除线的某段,即可删除

楼主:
谢谢flysky  ,原来线段还可以这样删除的,太神奇了
另外谢谢ebaozi ,Auto Silkscreen可以自动删除,有长见识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allergo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