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串扰值门限如何设定

楼主(2010-05-18):
一般耦合电路都存在串扰,但串扰值超过多少才算有害呢,Hyperlynx上默认的是150mv,请教下实际情况的串扰阈值该怎么设置?

网友(2011-08-17):
同样的疑惑。。顶上去,持续关注中。。

网友:
門限值越小,表示你對越小的串擾效應都要考慮進來,實際要設多大由設計者自己決定。
6 t, y( S8 A- \5 P對應到默認值 150 mv  ( -16.5 dB ) 若覺得不夠精確,可以設成 -20 或 -30 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