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板是如何做出来的

楼主(2010-05-18):
请高手讲一讲,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shape 填充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同问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用POWER pcb做的

网友:
铺铜铺出来的。

网友(2010-06-30):
很漂亮!后期修改出来的!很充分利用了!

网友(2010-08-01):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负片制板!

网友:
这个功放板做得很好,
也想知道怎么做的,
二楼zyunfei说的shape是怎么做的?
吴鸣师傅说的负片制板又是怎么做的呢?
大侠们给点详细方法好吗?

网友A(2010-09-01):
这个就可以直接走线的.在PCB界面下设置一下.按T,P鍵,"Options" 頁面,把Interactive routing 下的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前面的鉤去掉.這樣就可以在同一条线上重复布线.就可以把线加粗,加成你想要的任何样子.

网友:
貌似是铺铜满接铺出来的,很有兴趣知道吴鸣提出来的负片制作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的效果的

网友:
我说是用心机慢慢画出来的

网友:
同意12楼的说法!

网友:
一个一个网络铺铜的
试了一下!

网友:
在pads下仿佛很容易弄出来,后期不断地铺铜皮!画成这样很累的,要有耐心。。。

网友:
这样子布线好吗?很想知道!

网友(2011-04-29):
就是99SE画的
用的 FILL
不是覆铜
很简单的

网友:
这种把覆铜切开要咋整啊?

网友:
貌似protel中顶层和底层不能做负片,一般就内电层和阻焊层是负片

网友(2011-06-15):
覆铜和填充都可以,看别人画过很多,自己画过一次。

网友:
不就是用线条画的嘛,还有可能是多边形敷铜弄的

网友:
这种明显是多边形覆铜的,,,FILL哪能填出这个样子来...再说用FILL的话更能把人累死...这板子如果用99SE画的话,那可真是个勤快人.

网友:
走线确实很漂亮!!!!

网友(2011-08-16):
羡慕死了

网友:
原来我在用DOS版的时候都是这样画的  要先画好框再铺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可以直接走线的.在PCB界面下设置一下.按T,P鍵,"Options" 頁面,把Interactive routing 下的Automatica ...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这个不错啊。。。。我有画过类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可以直接走线的.在PCB界面下设置一下.按T,P鍵,"Options" 頁面,把Interactive routing 下的Automatica ...

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是铺铜出来的吧,焊盘网络连接经过设置·!!!

网友:
这是一块功放板,具体点就是一个2.0音箱的功放板,高音使用U1 / U2 YD2025 BTL输出,每个声道功率约4W左右(8ohm Load),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约AC7V,由com1输入经桥式整流后给功放供电,信号由S1输入经VR1电位器音量调节(电位器带电源开关)分别送至U1 U2. com1为电源供电,com2/com3为L,R输出,com4 DC10V输出供电做LED指供电,com5接电源开关.JK2耳机输出?为什么输出一路?没看懂,莫非要接输出的闪光灯电路.

说说布局吧,整机布局不错,跳线有一根,如果真要挑点问题的话,直角走线和电容的方向是否能朝同一个方向

说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2011-09-21):
大面积用多边形填充,细线手工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