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片如何插入PCB

楼主(2010-05-19):
请问什么图片怎么导入PCB?????谢谢

网友:
Bmp2asc 比思网站上有这个工具

楼主:
谢谢我不是用那个方法弄出来的

楼主:
那个还在研究研究

楼主:
将图片在小画家里转为BMP格式 在用BMP+TO+PCB(是个转换工具的软件 )转换 转出来是99
99SE再转成PADS ,(9.0有这个功能 可以99转PADS)打开时是以无件的形式放在TOP层,你再先中后,Edit。。把所有的线放在Silkscreen TOP  layer 就OK啦。。。

楼主:
RE: PCB加LOGO

图片转PCB的工具

复件 bmp to pcb.rar

网友:
不错不错,试了试。支持一个

网友:
本人刚学PADS,2007版是可以直接导入了

网友:
支持。想在问下,2007版直接导入怎么导?我也刚开始学

楼主:
跟上面方法一样的呀 只不过要一个99转PADS转件

网友(2011-07-01):
一直还没遇到过需要将图片插入PCB里的需要,不知道这个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除了加入LOGO之外?

网友(2012-06-13):
引用 网友A:
没人顶

这个软件不支持WIN7啊,我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