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好BGA封装为何保存后总是不见了PIN脚定义?

楼主(2010-05-19):
我在pads2005SP2里做BGA封装,做好后保存 ,再次打开总是发现 PAD 的属性里 Alphanumeric 这一项PIN 脚定义不见了,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多谢!!!

楼主:
用ECO加入此封装到PCB 中又是可以看到各个PIN脚定义的,只是重新编辑封装时看不到

网友:
    试试CTRL+ALT+C    Labels 中 Pin  Num选项勾上

楼主:
    Pin Num 是可以看得到的,只是双击PAD 进属性框,里面的Alphanumeric这一项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