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与ORCAD

楼主(2010-05-19):
如果用orcad画的原理图,要导进LOGIC?可以吗?导进LOGIC后可以用它产生网络表吗?

网友:
1,logic可以直接打开ORCAD原理图

2,用orcad产生网表后,可导入pads

 不要用logic打开后再产生网络表,会出问题的。

网友:
又學習了,不要用logic打开后再产生网络表,会出问题的。

楼主:
学习了,不过LOGIC2005不可以直接打开,2007可以

网友:
LOGIC可以直接打开吗!请问怎么打开呀!

网友:
就那样打开啊,选对格式就可以了和打开一般文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