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不同的“地”如何设置分开?

楼主(2010-05-19):
在原理图中用不同的“地”符号接地,生成PCB后发现所有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请问要怎样设置才能分开?

网友:
你放置  符号区分开  属性命名区分开  就可以

楼主:
你放置  符号区分开  属性命名区分开  就可以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没有用,需要把网络名也改掉吗?比如将GND改成GN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