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MOS 下可否走高速信号..

楼主(2010-05-19):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电源开关MOS  (300K),个一层地,是否可以走高速信号 ,(时钟100M). ? 附件是贴图>

PCB

PCB

楼主:
绿色穿起来的是100M 时钟信号 ,红色的是48M,此两个信号位于第6层,7层是地.开关MOS 在第8层.

网友:
因为已经地了,所以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还是强烈建议不要这么走

楼主:
可以有讨论哈,是怎样来造成的影响吗????

网友(2010-08-07):
个人观点:
1、如果能不从MOS管下面走,尽量别从下面走;
2、要讲清楚是哪种MOS管?PMOS还是NMOS?要知道,这两种MOS管的VGS和源端接线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负压,一个是正压;
3、从图上看,这种SO8封装的MOS管应该是power MOS,电流大,RDS小(毫欧级),因此,产生的磁场不可忽略

楼主(2010-10-28):
2、要讲清楚是哪种MOS管?PMOS还是NMOS?要知道,这两种MOS管的VGS和源端接线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负压,一个是正压;(是NMOS 正压和负压对在下面信号的影响有不一样吗,请指教)
是电源MOS 只有10毫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