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几个元件设为一个group

楼主(2010-05-19):
各位网友大家好!
请问如果将几个元件之间的相对位置确定后,为了避免在后续到工作中误操作,
请问如何将该几个元件设为一个group。

谢谢

楼主:
知道了。呵呵!

点击:edit--group-在右侧group输入组名---之后点击需要添加该组的元件---右键done。ok
需要移动的时候,注意右侧选择group即可

网友:
自挖自坟,自问自答,自娱自乐,很好,很强大!

网友:
学会了 谢谢了

网友:
楼 下 的 我好象 见过 你的ID

网友:
说我呢???
LS的  你 是不是 玩 劲舞团 玩多 了 空格 使用 如此 之 频繁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