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ort"IPC-D-365"的 Warning与Error

楼主(2010-05-19):
在导出“ipc-d-365”时出现一些错误、警告,不知如何处理!希望跟大家一起谈论下。
ipc-365.log信息如下:
Warning: String SX1_70Y1_70D0_90T_FLASH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45 at column 0
Warning: String EX1_70Y1_70D0_90T_FLASH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46 at column 0
Warning: String EX1_70Y1_70D0_90T_NEW1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47 at column 0
Warning: String EX1_70Y1_70D0_90T_NEW exceeds record length on line 48 at column 0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P800 - skipping pin (TP800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11 - skipping pin (T511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08 - skipping pin (T508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10 - skipping pin (T510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04 - skipping pin (T504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14 - skipping pin (T14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24 - skipping pin (T524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02 - skipping pin (T502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22 - skipping pin (T522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23 - skipping pin (T523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521 - skipping pin (T521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11 - skipping pin (T11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9 - skipping pin (T9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17 - skipping pin (T17 1)
Warning: Unplaced component T16 - skipping pin (T16 1)
Error: Integer value 108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683.
Error: Integer value 158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67  on line 1683.
Error: Integer value 182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769.
Error: Integer value 128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67  on line 1769.
Error: Integer value 2320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64-67  on line 7761.

------------------------------------------
SUMMARY:
  Errors:       5
arnings:    19

Info: Most likely cause of "Integer value" errors are:
      - (Most likely) Coordinates in the database exceed IPC's coordinate system.
        Try setting the database origin to center the design to reduce the large
        coordinate values.
      - Large pad sizes. Reduce any large pad sizes.

对应导出的.IPC文件中相关的行如下
“SX1_70Y1_70D0_90T_FLASH”只有23个字符,却只能显示20个字符!!

line 1683的X坐标10800Y坐标15800不能写入!

line 1769X坐标18200Y坐标12800不能写入!

不知道这些错误、警告信息是如何解决?
allegro16.3好像可以设置支持长字符串,不知道在那里设置?

网友:
setup- design parametes-design------------- long name siz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长度都设为40,也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跟ipc沒有關系,但是你在出ipc的時候有warning或者error也是沒有關系的,有長的net name會自動ma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本来想导入cam350检测电路。

出现error后,如何处理?
难道可以直接导入cam35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试过cam350,但是导入Valor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Valor没用过!
好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但是没有x版

网友C(2013-06-07):
LZ 这个问题当时解决了没 ?

网友(2013-09-07):
引用 网友C:
LZ 这个问题当时解决了没 ?

哥们楼主描述的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
應該是 IPC-D-356 支援的欄位長度不足 , 建議改選用 IPC-D-356A.

网友(2016-05-17):
    用IPC-D-356A的格式,导出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9-25):
    十几年了。我想问问各位,有解决办法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