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默认走线宽度

楼主(2010-05-20):
现在双击走线为6mil,怎样修改为双击走线为12mil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软件啊?也不说明

楼主:
pads layout 修改了,不起作用setup->design rules->default->clearance->

网友:
双击后用快捷键W,然后输入需要宽度,就可以
要不就双击后右键选择Width...输入就可

楼主:
大家看看吧!使用PADS自带的例子使用w 12可以记住。但是使用我这个文件就总是6mil布线,是不是哪里有设置!

网友:
将条件规则删除后就可以了

楼主:
jimmy厉害!还有一个问题:为何槽形焊盘覆盖方式连接,圆形焊盘热焊盘方式连接

网友:
新手铺铜要知道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968-1-2.html

楼主:
谢谢!pads要灵活使用还要很长的路要走!